ALLEGRO怎么让元件自动对齐

楼主(2009-12-24):
allegro怎么让元件自动对齐

网友(2010-08-28):
    俺也遇到同样的问题

网友A(2011-03-04):
    模式改为placement mode,选中需对齐元件,右键选中align components,仅支持左右对齐。
    目前没找到上下对齐的命令。
不过网上有朋友提供了齐全的对齐命令skill。

网友:
    控制好栅格,就很易容对齐的。

网友:
    手动对齐,还是没有自动的好,我也再找好办法

网友:
    模式改为placement mode,在哪改呀,

网友:
引用 网友A:
模式改为placement mode,选中需对齐元件,右键选中align components,仅支持左右对齐。
目前没找到上下对 ...

    16.3版的支持上下、左右对齐,命令都是同一个!

网友(2011-04-15):
回复 网友B:

刚才试了一下,place-》interative下就可以进行对齐操作

网友(2011-06-09):
    用坐标定位对齐不更好吗

网友:
    器件对齐落后于PADS和PROTEL啊

网友(2011-08-02):
    16.3版的支持上下、左右对齐,命令都是同一个!刚才试了一下,place-》interative下就可以进行对齐操作。

网友:
    有没有具体步骤的图片解释啥的,谢谢

网友:
    这个对齐功能在自动布线器里面有,可以帮你布局然后返回,自动布线器功能很强,不过关于DO FILE我也不太会,我用它帮助布局,自动布些简单的线网。

网友:
    https://www.eda365.com/thread-7808-1-1.html
版主这个文件就可以实现,试试看

网友(2011-10-18):
    16.3有这个功能,上下左右都可以对齐,而且还很方便

网友C:
先选择application mode->placement edit,在选中要对齐的元件,记住,是以右键点中的这个元件为对齐方向,选择align components就可以了

网友:
    受教了,谢谢了.

网友(2013-01-08):
引用 网友C:
    先选择application mode->placement edit,在选中要对齐的元件,记住,是以右键点中的这个元件为对齐方向,选 ...

网友(2013-11-21):
元件是对齐了,但是线对不齐啊!就是说栅格对不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