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BOM出现这个出现这个问题怎么弄?

楼主(2009-12-24):
ABCDE.rar (7.07 KB, 下载次数: 11) ERROR [BOM0002]    No parts were found in the design.
导BOM的时候遇到这个问题,啥意思嘛,以前就没遇到.
如附件里的文件,是一个仿真电路.

网友:
查看一下有设置好没有?
参考https://www.eda365.com/viewthread.php?tid=17878&highlight=bom

楼主:
设置过了的.就算没有设置正确,它也不该提示图中没有元件.问题肯定是有,就是一时找不到.

楼主:
建工程的时候,我选的是要进行仿真的项目.原理图中也是用的可用于仿真的元件.

网友:
在我打开你的DSN文件时提示如下,但是任然可以打开,怀疑问题点处自于Orcad版本问题。你换一个版本试试,楼主

楼主:
我装的是网上下载的10.5的版本.我是把上面那个文件转成7.2版本传上来的.

楼主:
后来发现:如果我选图中下面那个选项的话,原理图中就出不来BOM.如果选上面那个的话就可以.但有时候仿真觉得会出问题.

另外还有一个问题:
传真时有时候会出现ERROR -- Invalid value
.PROBE V(alias(*)) I(alias(*)) W(alias(*)) D(alias(*)) NOISE(alias(*))
.INC "..\SCHEMATIC1.net"
不知道什么意思,但有时候又不会出现.

楼主:
回复 网友A:

    一直想找一个新的版本试试,但是一直找不到.16.2的找过安装不成功.16.0的下不了.15.7的下了也装不了.总觉得10.5的仿真并不是想像的那样好.管理起来很不方便.做个仿真连仿真的结果都不能保存.要再仿真时又得去加这加那的.我看了一下16.2的DEMO版,上面就能保存仿真的结果.这些功能MULITISIM 9早就能实现了.管理也方便多了.只是里面用于仿真的库太少.
  能给一个可用的高版本的下载地址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