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ds能不能只显示一层?

楼主(2009-12-24):
例如只显示顶层走线?

网友:
可以阿.
padslayout  ctrl+alt+c
router tools->options->display下

网友:
同意楼上的,就是把其它层的color都关掉就可以了

网友:
这个太简单了

楼主:
呵呵~可是在pads里面不方便,在protel里面ctrl+s就完成了,然后只要点层就可以了,pads里面每次都要打开菜单,把不需要的关闭,很麻烦~

网友:
9.0的可以,Z命令

网友:
同上所述

网友:
z+层名,如单独想显示顶层,Z1,回车就可以了
(PADS9.0版本)

网友:
还有比我更菜的问题

网友:
嘿嘿,受教,受教

网友:
呵呵
林子大了
再菜的鸟都有
我也有这样的疑问
就是问有什么快捷可以有这个效果嘛

网友:
呵呵~可是在pads里面不方便,在protel里面ctrl+s就完成了,然后只要点层就可以了,pads里面每次都要打开菜单 ...
引用 网友A:

   ctrl+s没用,好像没这个快捷键的

网友:
受教,受教

网友:
回复 网友B:

    好象是SHIFT+S吧

网友:
是的,谢谢ls了。这个功能很实用

网友:
這個論壇的人都是好人呀!什麼問題都有人回答及分享!不錯!不錯!

网友(2010-01-23):
    可以先设置好常用的颜色,保存,再调到SETUP菜单下就很方便了

网友(2012-09-22):
    学习了 9 ]+ t2 \# M5 J' v6 m
    谢谢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