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dence 16.2 pcb editor打不开

楼主(2009-12-25):
我用的是VISTA,首次安装,是从电驴上下的那个16.2版本,按步骤安装的,capture entry cis可用,但pcb editor打不开,提示对话框:no product licenses found,exiting.use <program>-help for list of licenses.
不知如何解决,请各位指点,谢谢了

楼主:
换了个破解方法,问题已解决

网友:
换的什么方法?

楼主:
附件过大,上传不了,此论坛里面有,你搜索一下,就能下载到

网友(2012-01-04):
I've got one like this. However it doesn't work after installation by instructions. Finger crossed on this one.

网友(2012-06-24):
引用 楼主:
附件过大,上传不了,此论坛里面有,你搜索一下,就能下载到

你好,请问你这个问题是怎么解决的。我也遇到了同样的问题,可以跟我在QQ上联系吗?谢谢。qq:496259265

网友:
请问一下怎么解决这个问题啊?重装了好多次

网友:
引用 楼主:
换了个破解方法,问题已解决

请问一下你后来怎么解决的啊?网上找的都不管用呢

网友:
请问你QQ多少啊?

网友(2021-12-24):
解决了不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