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启动LOGIC每次出现的问题

楼主(2009-12-25):
每次打开LOGIC,然后打开保存的文件就出现如下对话框,请问怎么解决?

点OK就出现下面画面,点ABORT就打不开文件.

网友:
源原理图你不是用LOGIC画的吧?是不是转过来的原理图?这只是提示文本的字体信息,不影响设计的我想.

楼主:
是自己画,不知道怎么就出了这个提示,好象是没什么影响.
谢谢!

网友:
我的也是,没办法。可能是中文系统没那种字体把,没仔细研究过

楼主:
我知道怎么回事了,到文件里面把字体改为VERDANA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