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小心一个芯片管脚与地相接了,怎么分开。

楼主(2009-12-25):
没有原理图,因为板框改变,直接复制PCB到新的板子里,不小心一个芯片管脚与地相接了,怎么分开啊。
在ECO里,删除NET就把整个GND NET都删除了。。把4脚新建连接也行不通。

网友:
单独选择需删除的PIN,在ECO中选择Delete Connection

网友:
你执行删除网络旁边的“Delete Coecnntion”删除它就行了

网友:
当然在ECO中改了   建议多研究一下ECO

网友:
其实说起来有两种方法可以改的,同意楼上所说多去研究一下ECO

网友:
是的,应该多学习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