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把已知PCB元件封装保存在一个自建库中?

楼主(2009-12-25):
小弟初用AD,请教各位一个问题
如何把已知PCB元件封装保存在一个自建库中?
谢谢各位达人指教。谢谢

网友:
如果封装在库里,那就直接复制到你的自建库,可搞定。
如果封装在图里,可将图里的元件生成封装库的(或许直接从图里复制也可以?没试过)
如果封装在纸上,那就在自己库里画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