請教:allegro 中怎樣直接RUN出SHORT?急謝謝!

楼主(2009-12-25):
allegro 中經常會有短路出現,我們用VALOR可以run,我想請教各位高手,是否在ALLEGRO中有直接的方法RUN出來。謝謝各位高手。

楼主:
各位高手怎么没有回复我的问题啊?帮帮忙呀!谢谢

网友:
在allegro中經常可以畫出一些沒有net的線,這些線可能會引起短路,如果不細心可能找不出來這些線,如果是這個問題導致的短路,可以check Dangling Line and Via進行查找!如果不對請諒解
請教上面所說的run出short,那個short指的甚麼呢???謝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