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阻塞赋值的疑问

楼主(2009-12-25):
1金币
[例1]. 用阻塞赋值的反馈振荡器
    module fbosc1 (y1, y2, clk, rst);
      output y1, y2;
      input  clk, rst;
      reg    y1, y2;

      always @(posedge clk or posedge rst)
        if (rst) y1 = 0;  // reset
        else     y1 = y2;

      always @(posedge clk or posedge rst)
        if (rst) y2 = 1;  // preset
        else     y2 = y1;
    endmodule

依据IEEE Verilog标准,这两个always块可以以任意的次序执行。如果在reset后第一个块先被执行,结果将是y1和y2都获得赋值1;如果在reset后第二个块先被执行,结果将是y1和y2都被赋值0。这个例子清楚地展示了一个Verilog竞争条件地产生。

很多书上都用来这个例子,我google中翻了10多页,也都是这么说的,并且没人质疑,那看来是很对的,而且也没人问为什么,那说明这是一个很简单的不能再简单的例子了。可是我愣是没想通。希望各位能指点指点,在此先谢过了。

如果第一个先被执行,那if (rst),就执行y1=0,然后,第二个块,if (rst) y2 =1,为啥不对呢?谁能告诉我,我哪里错了呢?谢谢!!!!

网友:
拙见:
“如果第一个先被执行,那if (rst),就执行y1=0,然后,第二个块,if (rst) y2 =1...”
是reset后先执行和后执行,reset期间是保持复位状态,原文是:
“如果在reset后第一个块先被执行,结果将是y1和y2都获得赋值1;如果在reset后第二个块先被执行,结果将是y1和y2都被赋值0。”

楼主:
非常感谢!!一字只差,我郁闷了好长时间。如果在reset 之后,第一个块先被执行。如果在reset结束后,第一个块先被执行。
这样,就更容易了,呵呵!!

网友:
一个人有时候是挺郁闷的,这就是论坛的好处,多交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