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大家BGA扇出时过孔尺寸怎样确定

楼主(2009-12-27):
正在画6层板,用到K1S3216BCD,pitch 0.75mm ball 0.45, 这个pitch挺难受的,我选用VIA-45-20-65 4mil/4mil走线,pin-via 4mil正好穿不出去。这个里面貌似只有pin-via可以减小了,国内PCB加工能力可以小于4mil吗

网友:
楼主做多厚的板阿,这么大的孔,

楼主:
45-20-65应该是机械钻的最小值了吧,第一次画板子,没有和厂家沟通,所以不太了解现在国内制板的加工能力

楼主:
另外孔径和板厚有一个标准的对应关系是怎样的?

网友:
我们一般用VIA孔是10/20/36的,
对于高密度也做到8了。
钻孔孔径不应小于板厚的1/8

你联系个板厂,让他把他家的介绍发给你,一般都有制程能力。
或询问技术人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