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两层板数字地、模拟地和电源地接法!!!

楼主(2009-12-27):
上面是我画的板子的地线分布,涉及到三种不同的地,由于板子还在原理调试的阶段没钱,只能用两层板!
以前我都是把数字地和模拟地单点相连,把DA布在数字地上,而电源地直接就与模拟地相连,不知道这样分配地有没有大的问题!
如果要分三种地,电源地与数字模拟地怎样接比较合理!还请各位大虾指教!!!

楼主:
怎么都没人响应啊!!!
求助版主!!!

网友:
    这样分割似乎已经是教科书上的范例了,但是没有什么具体的电路可以供参考的,没有那么多经验说应该怎么样

楼主:
    模拟地数字地都讨论了很多了,但是电源地讨论的较少,电源地与它们的关系就更少了!!!

网友(2010-02-26):
    看看da的layout guide,里面应该有说应该在什么地方分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