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题请教:PROTELL99点击元件光标跳开问题

楼主(2009-12-27):
在PCB设计中,遇到一个问题,点击某个元件,光标就会跳开,更改任设置都没用,为何??
5 [+ d* R5 n+ X- _   请各位大虾解答

网友:
你把元件属性框调出来,designator和comment显示出来,你可以看到其中comment一项显示出来很长,把comment一项的长和高调整小点然后尽可能的靠近元件放置,这样就可以了。

网友:
也就是说你做封装的时候,原点坐标跟放的元件距离原点,你重新调整下封装的原点坐标也可以,到元件的属性里面改也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