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割电源平面时,不同电压的间距怎样确定?

楼主(2009-12-27):
    分割电源平面时,间距一般设多少呀?
这个间距是怎么确定的呢?

网友:
    个人觉得如果可能100mil以上间距效果比较好,普通压降如5v与3.3v之间的话,40mil应该足够了...压降越大间距越大...
    具体应该有公式或者仿真决定的吧...
等待高手解答...

网友:
    可是intel的工板,只做了10阿。

网友:
    这个应该看爬电距离吧。IPC有爬电距离的标准

网友:
    好像和压差有很大关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