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owerPCB里修改元件值

楼主(2009-12-28):
新手救助:
 请问各位师傅,在PowerPCB里怎样才能修改元件的参数,如把电阻的参数4.7K修改为10K。还有它是属于那一层,再如何让它和元件序号一同显示出来?
 先谢谢各位了!

网友:
1,打开ECO模式
2,选中此器件,右键,Attribute.
在出现的对话框中将value值改成你要的值。

要显示出来的话,要开启相应的color.
1,CTRL+ALT+C,勾选attribute的color

楼主:
非常感谢版主的回复

楼主:
我按版主的方式设置,在勾选attribute选项,然后选择color,但所有元件参数值都无法显示出来,我学的是POwerPCB5.0,人知其中还有没有相关的设置项?

网友:
可能你电路图本来就没有这些参数,所以传到PCB时也没有。如果你的PCB档不是从电路图传过来的那就更别说了!

楼主:
我电路图上有参数,并且也是传到PCB的。我选中元器件,点右键,Attribute可以看到元器件value值。

网友:
我有一种方法,简单方便易用,但很多人可能不认可,就是做元件的时候把TYPE写成值,以后在ECO下想换成多少K就换成多少K?而且图一画完,马上可以出有元件值的图纸

网友:
在Silkscreen To层 2 楼所指的位置选个色就出来了.

网友:
我电路图上有参数,并且也是传到PCB的。我选中元器件,点右键,Attribute可以看到元器件value值。
引用 网友A:

    先选择此器件,然后右键,add new labels,将attribute显示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