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ds 过孔和电源层网络一样,为什么在flood 后还是被隔离了,有图

楼主(2009-12-28):
上图红色是电源层(紫色)点亮后的说明

上图是红圈是:本是要和电源层相连的VIA,但是却被隔离了,
不明白是为什么。

请高手指教

看不清楚的,可以点图看大图

楼主:
自己顶一下

网友:
不隔离那不就跟GND网络连接了吗。

网友:
你的不是COPPER POUR 吧

楼主:
to:keling   不隔离那不就跟GND网络连接了吗。
我意思是指:VIA和我本要相连的电源层也隔离了(和GND层是隔离的)

楼主:
to:wymei1204 你的不是COPPER POUR 吧

你具体指什么呢,能不说细一点

我这个是电源层分割的

网友:
在Layers Setup設定正確嗎?
再看鋪銅的名字是否一樣?

楼主:
回复 网友A:

   HI ,网络是一样的

楼主:
重新打了过孔后,就好了,

网友(2010-04-09):
应该是你via类型错了  更改一下类型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