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fi天线

楼主(2009-12-28):
最近在做一款无线路由器,wifi天线想画在板上,不想外接,我的是4层板,请问画天线有什么具体要求吗?
不甚感激!

网友A(2014-07-05):
1.阻抗要50欧
2.用倒F天线
3用软件来计算与你实际板的面积大小来设计开线

网友:
引用 网友A:
1.阻抗要50欧
2.用倒F天线
3用软件来计算与你实际板的面积大小来设计开线

能否再具体点,学习下

网友(2014-08-19):
pcb 天线是最便宜的!要做匹配!最好的方法就是找到一个有这种天线的PCB文件,直接COPY!

网友:
直接用陶瓷天线

网友:
做路由器最好别自己画了,除非你能调试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