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未遇见的问题?

楼主(2009-12-28):
如图所示:

在将埋孔改为盲孔时,出现错误,软件自动关闭?请高手帮忙?谢谢!~

网友:
导出后,再重新导入下

网友:
我的有时候也使会出现这种情况 然后这个文件就不能用了 幸好我一般都回多保存几个 不然就惨了

网友:
这应该是规则冲突引起.
改VIA不用这么麻烦的,你做多几个不同层的VIA直接调用不就行了吗.

网友:
这应该是规则冲突引起.
改VIA不用这么麻烦的,你做多几个不同层的VIA直接调用不就行了吗.
引用 网友A:

    好方法!

网友:
也不知道处理好没?

网友:
改盲埋空怎么玩这么大的动作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