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大家帮忙看一下pcb!

楼主(2009-12-28):
请用allegro15.7打开,请大虾指教!

291.24 KB, 阅读权限: 20, 下载次数: 105, 下载积分: 威望 -5

网友:
大概看了下,零件可以摆的更整齐一点
不知道你的板用电量大不大,
不然的话转12V的那个信号有点小,
还有些小问题,比如bypass电容接法问题等等。

总的还可以。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评价!我将继续改进,高手能否留下联系方式,以便以后更加深入的交流!

网友:
回复  may

谢谢评价!我将继续改进,高手能否留下联系方式,以便以后更加深入的交流!
引用 网友B:

    没有啦,大家互相学习。有问题可以放到论坛上,对于提问的和解答的都是一个提高。

网友:
布局较乱,电源分布很散。而且摆放不整齐等。。。。。。

楼主(2010-02-22):
回复 网友C:

    请具体点行么?我可以改进

网友:
TOP面的铜皮DRC其实可以修下,搞不好会短路的.好多牛角尖~会有形成天线嫌疑,个别线段打了些没必要VIA,电流最好询问下硬件多大的3.3V可以优化下,5V,12V铺的铜皮有瓶颈.就中间细两头宽那种,搞不好会烧
走线修线你肯定用推挤了的...,有多余线段,...小弟先就看到这些,说错的请无视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