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utoCAD绘制的复杂电路板边框导入PADS的视频教程及问题请教

楼主(2009-12-28):
网上找的视频教程,跟大家分享一下。视频教程中在AutoCAD中设置的边框的层的名称必须是board_outline_00,而创建的块的名称也必须是board_1,我改成其他名称导入到pads中就不是board outline了,而是2D-LINE了,请知道原因的高手帮忙解释一下,谢谢!

楼主:
不好意思,这个帖子资料没上传好,看另一个吧,哈哈

网友:
在AUTOCAD里面把板框部分做成闭合线,再在PADS导入,再将该2D闭合线定义成板框

楼主:
创建块不就是将它做成闭合线吗?但导入到PADS的时候还是分段的。

网友:
在autocad中用PE再连接下,做成闭合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