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 线

楼主(2009-12-29):
请问
一般pcb上共有几种走线? 比如控制线,射频线,时钟线,电源地线。这些线的线宽是怎么确定的呢?
布线的时候怎么来考虑?
这方面的高手和经验的pcb能手帮忙分析一下
谢谢。。

网友:
复杂!
不同种类板子考虑重点不同,足以写本书……

楼主:
每个人说自己知道的一点,再总结成pdf 最后发到论坛  这样大家就可以永久共享

大家共同学习 共同进步。。

我平时做板子 控制线一般在8MIL   射频50欧线根据叠层结构,介电常数计算出来厂家好像会计算好给你。。。
电源地线一般根据电流大小  一般 20mil - 40mil左右

大家都补充补充 不对的地方改正。

网友:
兄弟,你去资料区,一找一大把。

网友:
杂线4,高速线si9000算,电源地划平面。ove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