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一下大家铺铜时 是用动态铜还是静态铜,哪种要好点

楼主(2009-12-29):
通常铺地时,用动态铜相当费时间,尤其是线路发生改变时,可能有的铜要重新挖过或者重新铺过,不知大家通常是怎样处理,或者说怎样处理铜皮不浪费时间

网友:
shape/global dynamic shape parameters/dynamic fill/点上disabled,就好了,
但出图前要选smooth.

楼主:
谢谢 不过这样很难看清哪有挖 哪没挖  不知道哪位大虾还有别的高招

网友:
配台牛X的电脑……

网友:
那就用静的喽,
应该还好吧。

楼主:
用静的铜皮和动的铜皮有什么差别,如果两种混合用系统能检查出来不

网友:
这要看情况而定,动态的可以避让,静态的不可以。大片的动态会使软件运行较慢。

网友(2011-04-20):
    不错,回去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