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铺的铜出来是网格状的?

楼主(2009-12-29):
各位前辈好,我用的是pads2007,大面积铺铜后做回来的板上上面的的大面积铺铜是网格状的,而我本希望铺的铜是实心的。我想应该是OPTIONS/THERMALS里面有什么选项没选,对这里面最下面那四个选项我不知道是什么意思,所以不敢随便选。
非常感谢

网友:
不是你说的这个原因,你再论坛里找找,以前有回答的应该

网友:
这个问题很简单你把铜的格点设小一点,要比你画的铜框的要小就OK了,
CTRL +ALT+G 再选GRILDS   在HATCH GRILDS 里的COPPER里面把数字设小一点就可以了。
其实方法有两个,告诉你这只是一个方法而已。

网友:
在左框Width:設15mil,右框設10mil,
Routed Pad Thermals 可在已完成佈線的走線上放置花瓣式連接
Show General Plane Indicators 顯示一般電源板層指示符號,也就是在焊點上放置一個X
Remove Isolated Copper 移除獨立銅膜,也就是連接不到應連接網路的銅膜
Remove Violating Thermal Spokes 移除違反設計規則的花瓣式連接
通常第一選項不選,其他都打勾
希望對你有幫助

网友:
回复 楼主:
改这里即可。

网友:
谢谢jimmy的评分!

网友:
我也是刚学PADS2007,之前是用PROTEL99SE。我画了一个小板,发现贴片零件的PAD部分铺铜铺不满,过孔可以铺满,搞了好久了。今天看了楼上兄弟选"Solid copper",
是不是我用的PADS2007不是正式版的选不了"Solid copper"这个功能,搞了好久了,我把PCB档发上来请高手指点,谢!

POWER PCB.ra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