折线处有方框,什么原因?

楼主(2009-12-29):
1在router里走线,回到layout时,折线处有方框,什么原因?
2layout走线折线处点击,也会出现方框,什么原因?
谢谢!

网友:
关键还是要放大看一下才行,在走线弯折处没有画直的话就留下这个小方框,没有画直也就会在线上多出一点点线,DRC就会显示间距错误

网友:
那叫大头钉,显示你去过哪里,干了什么坏事 防止你反口不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