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yperLynx] Hyperlynx能否用在超高速SI分析

楼主(2009-12-30):
请问:Hyperlynx能否用在超高速SI分析?大概用在10GHZ或更高,考虑到电磁热等方面,要是不行的话,那种仿真软件可以?十分感谢。

网友:
    不行,考虑一下CST和HFSS。

网友:
    我也想知道HyperLynx最大能仿多少频率的电路?

网友:
    就是一般的SI分析了。几G还好。

网友:
    不在于hyperlynx能不能做多高频率的仿真,而在于芯片厂商是否提供高频下的精确IBIS模型。
IBIS一定依据spice模型创建的,厂家要提供IBIS就要做更多的附加工作。

网友:
    不在于hyperlynx能不能做多高频率的仿真,而在于芯片厂商是否提供高频下的精确IBIS模型。
    IBIS一定依据spi ...
引用 网友A:

    就他那via建模就够呛!

网友:
回复 网友B:

 hyperlynx里的Via不是可以自动计算Via的等效电感L和电容C的值吗?
还需要建模?
    还是指建模的建模的精确度更高?

网友:
    回复  gonethewind

    hyperlynx里的Via不是可以自动计算Via的等效电感L和电容C的值吗?
还需要建模?
    ...
引用 网友C:

        建模精度不够。via用公式在高频的时候明显不行。

网友(2010-01-29):
    同意forevercgh的观点,软件本身并没有问题,关键看你的模型了,模型精度够的话应该没有问题的。

网友(2014-06-23):
    模型很重要

网友:
    9.0的应该是支持高频,上10G的仿真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