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制版工艺及收费请教,请熟悉PCB制作的指点一下

楼主(2009-12-30):
一直对PCB的具体收费不太明白,每次做板子设计都是跟着感觉走,很不好,希望知道的能指点一下。
1.层数怎么收费,有多大影响,比如100mmx100mm的板子,四层,六层,八层收费能差多少?
2.最小线宽/线间距有多大影响,比如0.15mm/0.15mm、0.1mm/0.1mm、0.08mm/0.08mm的收费能差多少?
3.局部用0.08mm/0.08mm的走线,其它用0.1mm/0.1mm或0.15mm/0.15mm的走线,和全板子都用0.08mm/0.08mm的走线的收费是否一样?能差多少?
4.某个层用0.08mm/0.08mm的走线,其它层用0.1mm/0.1mm或0.15mm/0.15mm的走线,和所有层都用0.08mm/0.08mm的走线的收费是否一样?能差多少?
5.过孔:孔径大小和孔盘大小有什么规格吗?比如我想打0.25mm孔盘的过孔,孔径应该是多少呢?我想打0.15mm孔径的孔,孔盘可以是0.25mm吗?
6.过孔:听说一般孔盘比孔径大4mil的话加工都没有问题,是这样吗?
7.过孔:我上个板子加工时厂家说:孔盘在内层和外层要求不一样,否则费用会高很多。我想知道为什么?具体有什么要求。
8.过孔:我做8层板,盲孔可以打在1-3层,怎么打?我知道的都是在偶数层打孔然后压合。具体收费呢?
9.过孔:过孔是按照数量收费呢还是按照规格的多少收费?比如我做板子时是尽量将过孔打一致还是尽量将孔径小的过孔数量减少。我上个板子做的孔是0.2mm/0.3mm,基本上整个板子都是(不要骂我),现在想是不是可以增加几个稍微大些的过孔类型,将一些过孔换成大一些的过孔会费用更低?能低多少呢?
暂时就这些了,请知道这些东西的高人多指点一下。哪怕是一点疑惑。谢谢。

网友(2010-03-19):
    感觉楼主可以直接咨询PCB厂家

网友:
    有谁能介绍一下吗?就是怎样做6层板能省钱,(0.8mm BGA)

网友:
这些可能各个公司不同吧,
我们公司是要求连接盘比孔径大0.35的,再小工艺就不一样了,常用的孔0.3/0.7,0.2/0.55
打孔时,可能钻头会弯曲,所以内层连接盘会比表层大0.05

楼主:
    "打孔时,可能钻头会弯曲,所以内层连接盘会比表层大0.05"
    一直搞不懂为什么内层的焊盘要大些,这下子搞明白了,谢谢sxiaofeng

网友(2010-06-18):
    钻头一般不可能会弯曲,只是内层的定位和外层比会差一些,不过一般内外层焊盘相等也是没问题的.

网友:
    设计时选择8-18mil;或8-16mil过孔(孔是前者,盘是后者)针对0.8mm pitch BGA;对信号质量和加工费用是一个比较好的平衡;至于具体收费建议你咨询PCB厂家,每个公司的收费标准不一样,根据你加工数量不同,加工单价也不一样.
设计时你可以对照PCB加工厂商提供的报价表,就知道如何设计节约费用了。

网友(2010-08-20):
回复 网友A:

    钻头在告诉旋转时尤其是小直径的钻头会有一种回转韧性,就是说会有些偏所以说“弯曲”是可以理解的哈

网友(2011-09-28):
    各位看来是cam方面的老手了,有谁推荐一下哪的找招cam的多啊,本人2年的cam工作经验,除客户的资料转换有一点不给力,其他的一般,谢了各位~~~~~~

网友(2014-04-10):
    虽然是老贴,感觉很有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