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原地镜像器件的skill命令?

楼主(2009-12-30):
哪位大侠写个?allegro的镜像会改变位置。

网友:
元旦后发出来。

楼主:
太感谢了,版主!

网友:
能否具体详细描述想得到镜像后的一个效果。是一个什么样的镜像?同面的镜像还是不同面的镜像
1.top层器件镜像bot层去,那么方向是否需要变化呢?我们以二极管为例,如果放置是0度或180度时,单个镜像,他的方向会变化的。此时的需求是什么?位置不变?方向也不变?
2.以一个8管脚的IC器件为例,周边有阻容器件跟随。如果选中它们整体镜像,想让它们位置保持原来不变,是可以实现,但IC镜像保持原来不变,它的管脚定义与之前阻容关系就变化了,此时保留位置不变就没有意义啦。
如果想保持电路一致,那么Allegro自带功能就可以实现。
可以贴图片上来进行分析效果

楼主:
就跟allegro的mirror一样即可,top到bottom,只不过器件的中心坐标不变,呵呵!
其实主要还是针对单个器件而言,如果像你说的第二种情况,保持坐标不变就没有意义了。
针对第一种情况,最好方向不变,比如电阻,原来pin1在上面,mirror后还是在上面,如果pin1在左边,mirror后还是在左边,不知道描述清楚没?谢谢了!

网友:
已经发出,请测试。

网友:
在16.2中的镜像操作,元件坐标就没有改变啊!!

楼主:
15.7好像不是

网友(2014-01-03):
    有没有带CLINE SHAPE一起镜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