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PADS2007铺铜问题,请高手帮助,谢!

楼主(2009-12-30):
我也是刚学pads2007,之前是用protel99SE。我画了一个小板,发现贴片零件的PAD部分铺铜铺不满,过孔可以铺满,搞了好久了。
今天看了论坛兄弟指出选"Solid copper",是不是我用的PADS2007不是正式版的选不了"Solid copper"这个功能,搞了好久了,
我把PCB档发上来请高手指点,谢!

网友:
想铺成实心的照如下设置

楼主:
我这样搞也不行啊!不知道是不是我用的PADS2007不是正式版的。

POWER PCB.rar

网友:
回复 网友A:

    按照二楼设置方法,将square焊盘也设置一下就好了。看附件吧!

    POWER PCB.rar

楼主:
    楼上的两位兄弟回答应该是对的,应该是我这里盗版软件不行,你们帮我铺好了的在我的电脑重铺也OK,
之前在我的电脑上的不管怎么搞都不行.我还下了一个苦工夫,把菜单"OPTIONS"里的设置跟别人设置的参数一样都不行.
应该是我这里盗版软件不行,先就告一个段落吧.

网友:
    同意二樓

网友(2010-04-07):
    我的也是盗版的,我设置就可以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