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我的元件为什么不能靠在一起?

楼主(2010-01-01):
如图片所示,因为有那个大的框在,元件不能靠在一起。

网友:
修改你的placement outline

网友:
Editor Control下面的第二个选项,改为OFF就可以了,布局时可以关闭DRC呀

楼主:
placement outline应该是里边的第二圈,不是最外边的吧?

网友:
在 draw mode下看看就是了

网友:
在draw模式下双击可以看看那是什么东西,也可以修改

楼主:
是silkscreen 和assemble层,不用修改也可把原件靠在一起,在clearence把placeoutline to placeoutline 的距离设置为0就可以了,缺省是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