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PB_16.3中不识别之前的Stroke

楼主(2010-01-01):
在使用16.3时,使用之前的Stroke不好用,error message如下:

网友:
我的也是这样,真是郁闷~

网友:
等待高手

楼主:
是不是破解不完全的問題,還是什么原因啊

网友:
不会呀,我其它功能目前都是正常呀

网友:
期待高手指教,这个问题困扰了我好久

网友:
装16.2就可以用,16.3几种破解都试了,而且也
重装了好几次,stroke就是用不了,郁闷呀~

网友:
我也是啊
哪位DX搞个能用的stroke

网友:
在安装目录下搜索example.ilinit,打开在末尾添加
procedure(stroke_fix_163(t_open)
    axlShell("strokefile allegro")
    axlMsgPut("Strokes now enabled in Allegro 16.3 base release")
)

axlTriggerSet('open 'stroke_fix_163)
另存为allegro.ilinit。

楼主:
非常感謝,能否說明一下之前為什么不好用啊?如果之前在PCbENV文件夾下有調用過il文件的話,直接在allegro.ilinit文件中添加nathon發出的代碼即可。已經試過ok。

网友:
非常谢谢,终于可以用了

楼主:
好像重新开一个brd file后,还是不能用啊

网友(2010-04-16):
可以呀!我试了可以

楼主:
回复 网友A:

    好像ISR004已经解决了

网友(2011-04-16):
非常感谢啊1
哈哈1

网友:
    非常非常感谢!!!!

网友(2011-05-20):
    我的也是相同的问题,后来我换了个BRD文件打开,然后再打开刚才的那个文件就能用了,奇怪

网友:
    受教了,有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