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dence SPB 16.3正版安装说明

楼主(2010-01-02):
安装说明

网友:
想装正版,太贵,所以只好用破解版

网友:
    楼主有钱
    不过参考以下不错。

网友:
回复 楼主:

        可以参考

网友:
回复 楼主:
周老师,用package designer建pcb封装时,如何加入via呀?

楼主:
    PCB封装怎么是用package designer这个软件创建呢,这个软件是用来设计芯片的PACKAGE的。做PCB封装用PCB  Editor就OK了 。加入过孔的话,看你是用哪个版本,如果是16.0以后的版本,在规则管理器CM中,物理规则里面,你会看到有一个vias,点击你默认规则的vias这一项,会弹出一个过孔列表,选择你需要的过孔,然后在pcb editor界面下直接拉线双击打下过孔就OK。

楼主:
    周景润老师的那本书有讲错的地方,建pcb的封装库不是用package designer啦,当然用这个软件创建不会有问题。只不过如果是正版用户,那就大才小用了,呵呵!!!

楼主:
    使用软件记得选择正确的license。比如建库,就选择Allegro(R) PCB Librarian - XL

网友:
    收到,3Q
    另外16.3中怎么从protel的pcb转到allegro的brd,16.2中有个layout plus,16.3中没有了?

楼主:
    只能用16.2转了,没办法

网友(2010-07-11):
回复 楼主:

        谢谢楼主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