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AGLE 3d 用於 PADS 和 Expedition PCB

楼主(2010-01-03):
有一个初步想法,為 pads 和 Expedition PCB 增加 漂亮的 EAGLE 3D 功能,初步试验也可以,但是完善工作量比较大。

用PADS 和 Expedition PCB 也可用 EAGLE 3D

Expedition PCB

PADS

EAGLE 3D

网友:
EAGLE 建模太麻烦!
PADS和MENTOR又做得不好。

楼主:
我找到一个建模很方面的办法,基本不用烦,EAGLE 基本的模全有,沒有的去偷,偷不到去做。

我做的一些零件

网友:
很漂亮,建模用的是什么软件阿

楼主:
用Google SketchUp 7 做的, SOLIDWORK,3dMAX 也可以,其实网上很多跟本不用怎样做,只要做点转换,修正一下就可以。

网友:
请问 EAGLE 3D 哪里有下载的啊,我没有找到,还有能否写个简单的教程,我想会有很多人感兴趣的

楼主:
Eagle免费 CadSoft Eagle Professional V5.6.0

这里是 Professional 专业版。

下载原版 & 破解。

http://www.ourdev.cn/bbs/bbs_con ... ge_no=2&bbs_id=1009

EAGLE 3d v1.1
http://www.ourdev.cn/bbs/bbs_content.jsp?bbs_sn=3800540&bbs_page_no=1&bbs_id=1009

download povray
Povray freeware to render the images-> http://www.povray.org/ftp/pub/povray/Official/Windows/povwin362-32bit.msi

楼主:
用了几小时写了个 PADS 转换程序,发觉不是想象那么难,並且可以完全转换,完善了再发上來,另外想到一个问题,跟本不用管用什么 CAD,只要能转到 PADS 就可用 EAGLE 3D 出图片,多方面。

做这个程序的目的不是完全为了 EAGLE 3D ,而是为了学習找个課题, PADS 应是比较多人用,只要做好 PADS 转换 以后什么 CAD 做的版都可以转到 EAGLE.

以后再沒人說 PADS 不可以出漂亮的 3D 图片了。

网友:
楼上的几位都是强人啊 不知道学这个快不快啊

网友:
很快的,只要你有时间!

网友:
我还是不懂如何把 EAGLE 3D用於 pads,是把EAGLE 3D建好的元件名字,
取名和pads相对应的元件相同名字,这样子pads 3D View就可以显示出来吗?
详细情形请问各位高指点一下吧,谢谢

楼主:
pads pcb to eagle 3d

用了一个晚上做了一个, pads pcb to eagle 3d 接口程式基本上可以用,但是有几个问题,

1.就是库的问题,主要是 eagle 历史问题,经过多年的发展,他的零件实在太多,找都成问题,所以要用好就要做一个常用的庫,这样对 pads 比較方面,我隨意合建一个方面查找,因為查找零件不可能从几百个库內去找一个零件,这样不現实。

2.pads 的情況差不多,所以我亦是从 pads 中心库抄了些过 usr.lib,真的要用就要好好的整理一下,

3.eagle IC pads 不是正圆的所以,要用 eagle 的要和 pads 同步,如果单是看 3d 出图也沒所謂,否則 ic 的 pads 就要改一下,幸好只有 dip dil IC 才是这榉,要改不多。

4.打包上來一个文件夾,內容

MAKE EAGLE SCR.bas           vbs script 转换程序                  放在什么地方都可以
TEST3_blz1.pcb               pads demo board                      放在什么地方都可以
TEST3_blz2 .pcb              pads demo board                      放在什么地方都可以
test_ABC_PCAD_pads_blz.pcb   pads demo board                      放在什么地方都可以
TEST_TM_blz                  pads demo board                      放在什么地方都可以
untitled1.brd                转换后 eagle pcb                     放在什么地方都可以
userAA.lbr                   eagle 測試用庫                       放在 eagle lbr 內

usr.ld9                      pads demo library           放在 pads library 內 ** 注意有否同名否則换名字 usr.xxx to usrkk.xxx

usr.ln9                      pads demo library           放在 pads library 內 ** 注意有否同名否則换名字 usr.xxx tousrkk.xxx

usr.pd9                      pads demo library           放在 pads library 內 ** 注意有否同名否則换名字 usr.xxx tousrkk.xxx

usr.pt9                      pads demo library           放在 pads library 內 ** 注意有否同名否則换名字 usr.xxx tousrkk.xxx

用法很简單pads ,不分版本只要能用 vbs script 的都可以,打开 pads 打开 demo 中其中一块版,在 tools > basic scripts > basic scripts >按
load files 指向你放 make eagle scr.bas 的存放地方 ,在右上角选中,以后一按就运行,第一次选运行,运行后,就会生成 eagle用的 board.scr 並会在記事本中自动打开,eagle用的 board.scr 是自动存到你 pads project 文夾中.

打开 eagle  在 file > script >指向你生成 board.scr 的地方.....完成!

这个照片的意思是 eagle ic pad 不是正圆的,所以在转入的时候 trace pads 之距离就会太接近,

网友:
还是要自己会建模好呀。自己设计的产品都可以做个3D图出来晒晒,不错哦。

网友:
那个AVR的网站关闭了,我又来这里了。那个PADS传到EAGLE,依然方向不对。我把那个TSSOP28的在PADS的库中修改为横的了,并且把板子上的原件一节LOGIC中的东西删了重新搞上,还是不行。

我发现在PADS中有的原件,比如:8051他是横的传过去就没问题,但是SO28这个封装在库中是横的,我在板子上把这个封装的原件摆放为竖的,传过去依然是横的。

为什么呢?

楼主:
你怎么也知道我在这里有注册?其实你是沒有留意 pads 是怎样弄 pads & decal 关系,

我把 eagle useraa.library,pads usr.lib  你看一下或者会明白

这么大的版都可以转进來,这是本论坛一位高手做的版,很漂亮用來做实验,不好意思。,

网友:
我一直在搜索PADS搞出3D的方法,就像在protel中的3D效果,结果不知道怎么就进到这里看到你以前发的帖子了,恰好我经常去ouravr,我又看到你发的帖子了,所以我就在这两个论坛之间转悠,看你的帖子。

网友:
晕死了,我电脑上没有那个9.0,只有2007,2007怎么打开9.0的东西啊?

网友:
我去装个9.0看看

网友:
大牛啊!3D太漂亮了 搞完教咱们下

网友:
回复 网友A:

搞不明白了,PADS里面是在那个2D线是元件大小,周围有许多的焊盘。
                         EAGLE里面除了元件外形是用那个2D线画的,那个焊盘上也覆盖了一层框,这个是做什么的?

                        他们有什么关系呢?我看不出PADS那个封装有什么地方不对的?本人没慧根,请指点。

楼主:
你用惯了 2007 沒关系無必要一定要9.0 ,你现在问题是搞不清 part & decal 的操作更改,就算换了9.0 也一
样,你看看下圖改了是这样的,

网友:
那个封装要在PCB库中把他画成横的,并且开口超右,是吧?

那个我搞好了,很奇怪,遇到鬼了,我以前都是照你那个图上那么改的,不知道为什么总是不行,我上午搞了还不行,刚才又一搞又好了。

网友:
我把软件卸了再装装看!

楼主:
哈哈,你老家那里,现在那里?你今年多大?

网友:
我刚才又试了,没问题了!

网友:
我在广东啊,上边不是写着吗?呵呵!

网友:
靠,你连个QQ号都不给,这么贴贴子会死人的!

网友:
改了个昵称

楼主:
我真的沒有qq,我不喜欢用qq ,一天到晚都 B.B.B..BBB....烦死

网友(2016-04-07):
都是牛人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