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谁用过I/O Designer 吗?

楼主(2010-01-03):
有哪位兄弟用过I/O Designer的没?能否给小弟个教程什么的,或是告诉我到哪里可以找得到相关的资料,实在是不得门而入啊……

网友(2010-05-02):
我用过,其实如果不是用到BGA封装的期间或者有几百个上千个管脚的期间,没必要用到这个工具。它其实就是动态调整飞线很方便,一次布局飞线不顺,可以多次优化,知道飞线很顺,能有效地减少板子层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