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发给制版厂的文件

楼主(2010-01-03):
大家好,我一直用protel.最近才刚学习pads发现PADS真的很不错,我想问问,发给线路板厂家的文件是什么文件,怎么处理,还要附加哪些说明呀???
请大家给我一个通常都要的要求,以2层板和4层板为例,谢谢大家了!!!

网友:
发给板厂,要出GERBER (光绘文件)

二层板有, 2层走线,2层阻焊,2层锡高,2层字符(看你2层是不是2面贴,如果是单面贴,就出一层方可),一层钻孔图,一层钻带

四层板:在二导板多出2层走线

楼主:
谢谢楼上的回答!
我原来发给厂家的文件就是protel的sch文件啊,现在怎么这么复杂呢?

继续请问怎么生成上述文件呀???

网友:
谢谢楼上的回答!
我原来发给厂家的文件就是protel的sch文件啊,现在怎么这么复杂呢?

继续请问怎么生成上 ...
引用 网友A:

严重要求楼主直接发PCB给板厂

楼主:
哈哈,写错了,应该是PCB,直接发PCB文件就好了吧,但是我想了解一下如何生成那些文件啊,哈哈

网友:
楼上,人家问的是PADS,楼主可以在论坛里面搜索到的拉。PADS 出GERBER

网友:
厂家更喜欢你给gerber,当然给PCB文件也可以;
附带再告诉厂家一些要求,如板厚,材料,拼板方式,还有工艺等

楼主:
谢谢各位了!小弟再和厂家沟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