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边框问题,请教下

楼主(2010-01-04):
请教下高手,我做个很简单的板,是S 按键SD卡PCB限高图09-12-26.rar (155.25 KB, 下载次数: 22) D卡的转接板,上面只有卡座和一个FPC座,结构给到结构图,是2D图,请问我要怎么样才能使他变成PCB边框,附件有图片,还望大侠帮忙

网友:
看不了。叫结构出一个PDF文档给你
+ L3 N0 q9 q( n根据结构给板框尺寸。设置好GRID,照着画。

网友:
先在AutoCAD里面设置一下原点位置,然后另存为dxf文件.再用CAM350导入(import->DXF)这个dxf文件.记得选好单位为MM,然后就确定,之后再export->DXF,最后就可以用PADS Layout 打开了...试一下吧,希望对你有用....

网友:
直接在AUTO CAD 里面改。新建一个文档。记得选择公制,再用构造线画板框,另存成DXF。再导进PCB里面。再选择点右键。scale 选择一倍。再选板框确认就好了。或者你导进layout里面自己手工画也可以。

楼主:
我就是按楼上的dvbest 说的这样做啊,但是不对啊,属性改不过来,还是2DLINE

楼主:
选一倍会出现错误请问是怎么回事

网友:
很簡單啊,結構給一個.DXF文檔,然後在LAYOUT中FILE----INPORT導入此.dxf文件即可。

楼主:
导入的野也是叫边框么?

网友:
在PADS2007里面就很容易了,可以随便转.

网友:
右键选择:select shape,然后选择边框,选中后点中右键,更改属性为board outline.

网友:
在CAD中使用塊功能,將板框文件全部轉到BROADˍOUTLINEˍ01層。輸出DXF檔。使用POWERPCB 5.0導入DXF檔就是板框了。不信你試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