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关于运用skill的问题

楼主(2010-01-04):
我已经把skill都装上了,就是不知道怎么用,是用命令吗?请高手指教指教!!!!

楼主:

这样不是很麻烦

网友:

每个SKILL对应不同的命令,执行相应的命令就好了。

楼主:

能不能直接在fpm里直接改它的菜单命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