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拼板,元件移位,该咋办

楼主(2010-01-04):
我用protelDXP的PCB特殊粘贴时,参考点位置变了,无法实现拼版,元件位置发生变化,好多元件都重叠了,为什么啊?

网友:
这是个技术活,你先把拼版的位置(参考点)全部确定好,然后再特殊粘贴,非常简单的.

网友:
建议重新拼吧

网友(2010-02-08):
AD里面可以直接拼板的 Place选项下的Embedded Board Array/Panelize

网友:
还是没有搞懂

网友(2011-04-08):
拼版直接在PCB外附加一个WORD就行了

网友:
4#楼,AD9中拼板如何弄的,能说下详细的么?咋我按你说的出来的都是好小的一块灰色区域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