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帮忙用PROTEL做印刷板,现金答谢

楼主(2010-01-04):
请帮忙用protel做印刷板,现金答谢QQ 53009658

网友:
缺好多尺寸,把尺寸发全也许可以

楼主:
回复 网友A:

    按照附件上的CAD图就可以了!

楼主:
请问greenbean :能看到“base-2.rar”这个文件吗?

网友:
按CAD这轮廓 画个图出来是可以的,但是有疑问:
是否少了底面?
否则各独立铜箔跟谁连接?

网友(2011-04-14):
资料都不全,怎么画?乱弹琴

网友:
一定要确认好才能去打板

网友:
你如果可以的话
你用手绘一张清晰的图纸 焊盘 孔径 外形 线宽 等尺寸都标注好
记住一定是白纸黑字 字体要清晰还有一个重点一定就是1;1的图纸比例
然后你寄给我或传真给我我就可以给你做
主要是单面板 双面的话比较麻烦的

网友:
能给多少米?我愿意做,呵呵

网友:
路过,不打板。打酱油

网友:
我想试哈,钱不要,机会就可以,当实践

网友:
看后发表哈,单面的简单

网友:
不知道楼主还用不用。

电 路 板.ra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