低电平不能变低的问题

楼主(2010-01-04):
片选信号CS低电平有效,但在接收端CS低电平最低也有1.4V左右,导致被选器件不能被选通。CS的布线比较长,并且跨过两块电路板,这两块板通过插槽连接。之前运行没有问题,但运行了1年多且经过多次插拔,最近就出现了这个问题。应该是插槽接触不良导致的。大家能否从原理上解释一下为什么接触不良就导致低电平不能变低?

谢谢了!

网友:
你驱动段发出的CS信号有没有测试过?
低电平如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