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输出元件坐标值?....求助

楼主(2010-01-04):
SMD厂要求提供贴片元件的坐标值,可我不知道怎么出,求助大家,......急用

楼主:
哪位兄弟用过没有?....

网友:
1)用 PADS 打开 PCB 文件。

2)切换公制单位。因为贴片机的单位是 mm,有些图形是以 mil 作单位,所以要切换 成公制单位。具体操作过程如下:选择菜单“Setup→Preference”,在 Global 选项卡中 Design Unit 栏中选择 Metric,即切换为公制单位。

3)设定坐标原点。选择菜单“Setup→Set Origin”,用鼠标在 PCB 上选定恰当的位置并确定为新的坐标原点,一般选择 PCB 左下角。

4)输出坐标数据。

楼主:
斑竹,你真热心啊,谢谢

网友:
    一直使用截图中的方法出贴片坐标文件,贴片机可以自动识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