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PADS中丝印层的疑惑 --- Protel向PADS转型的新手

楼主(2010-01-04):
我是pads新手,以前在protel中有专门的丝印层,不论在做器件封装还是在画PCB的时候都一样,但是现在PADS中每一层都有"标签"和"边框线",而且第26层是丝印层.那么做器件封装和在PCB制版是用哪种方式做丝印层.

我看PADS自带的封装库中都是在top层中画2D线作为丝印,那么26层有什么用呢?

2D线和26层的用法有什么区别?

请各位大虾指导小弟!谢谢

网友:
做封装时用TOP层或all layer层或26层都可以。

可统一用26层!

楼主:
没有任何不一样的吗?这样不是乱了吗?完全没有规矩,能和国际接轨吗?会不会有通用性问题呢?例如我建的库别人用起来很不习惯呢?

想请教大家都有什么样的习惯啊???求一个最通用的习惯

网友:
(TOP层或all layer层或26层)是有区别的,当你把元件翻到相对层去的时候你就会看区别了.

网友:
建封装时统一用丝印层就可以了。

特别是在封装中添加text的时候,尽量放在丝印层。

如果是在top或all layer添加text的时候,出cam时一不小心就会短路了。

用丝印层,万无一失

网友:
什么叫一不小心? 你一般出CAM的时候没有预览的吗?

网友:
(PADS中丝印层)
本人認為PADS中丝印层實在很亂,需要在出CAM中配, PROTEL的絲印層比較統一,產生GERBER文件也方便一點。

楼主:
大家的经验之谈啊,丝印看来还是在丝印层比较好,大家都是这样用的吗?  请问怎么发调查贴???

网友:
建封装时统一用丝印层就可以了。

特别是在封装中添加text的时候,尽量放在丝印层。

如果是在top或all ...
引用 网友A:

   pads自带的封装似乎都是all layer的,记得第一次出GERBER的时候差点搞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