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看看这个不规则的焊盘用PROTEL 99 SE怎么做的,

楼主(2010-01-04):
大家看看这个不规则的焊盘用protel 99 SE怎么做的,

网友:
就是顶层焊盘和机械层焊盘重叠做的。

网友:
是分别做2个焊盘,一个单顶层和一个机械层,然后合在一起吗?

网友:
估计她的意思是先在顶层放个焊盘 然后在机械层画个框代表开的孔

网友(2011-05-12):
估计她的意思是先在顶层放个焊盘 然后在机械层画个框代表开的孔

楼上说的极是 对

网友:
也可以在顶层用多个焊盘进行叠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