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legro中有没有类似ee中的bus router功能?怎么实现呢?

楼主(2010-01-05):
allegro中有没有类似ee中的bus router功能?怎么实现呢?

网友:
群走线啊,很简单,走线时选中Pin(可多选),这几个Pin的走线就都出来了。

楼主:
不是群走仙 是在指定路径内自动布线

网友:
没有这样的功能!allegro群走线可以更改走线线距,可以更改走线宽度!但是群走线带圆弧拐角不支持推挤,不能推挤圆弧,不能一起打孔!ee群走线不能更改线宽,但是圆弧群走线带推挤,可以推挤圆弧,就这些区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