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DS LAYOUT中起始文件相关问题

楼主(2010-01-05):
在LAYOUT中可以设置START-UP文件 也可以做自己的START-UP文件
但是为什么我用一个自己保存的START-UP文件打开一个PCB没有任何的反应呢
哪些属性 层的定义 颜色设置什么的 没有任何改变啊
请问是什么原因

楼主:
这是保存的START-UP文件
 这是设置保存的START-UP文件为START-UP文件的层定义
没有变化啊
还是两层 为什么没有变成上面的六层呢

楼主:
自己发现问题了
这个文件只有在打开一个新的PCB文件时才起作用

网友:
是新建的一个PCB文件?

网友:
什么是START-UP文件

楼主:
START UP文件就是建一个新的PCB文件时 软件中属性的设置被当成一个系统自动加载在新的PCB文件中
不用另外去设置层啊 布局布线的一些规则什么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