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DS 2007的logic菜单变了

楼主(2010-01-05):
pads Logic主界面菜单变成了Part Editor的菜单了,但编辑界面还是Logic的界面。也可以在上面画原理图,只是菜单变了。怎么办呢?

网友:
我的也一样的
ttps://www.eda365.com/thread-30030-1-1.html
  我是没法进行封装了

楼主:
怎么会这样呢?现在只能把所有要用的菜单项目添加到工具栏里使用了。望熟悉这软件的帮我一下。

网友:
RESET 后就好了
  在tools-customize里面

楼主:
回复 网友A:

    正解!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