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贴片元件阻焊层的问题

楼主(2010-01-05):
    protel99se自带的封装库中0805的阻焊层Topsolder是空白的,按理说, 阻焊层是负片表示方式的,没有东西意味着要涂阻焊膜,可是为什么做出来的板子上都是没有阻焊膜的呢?

网友:
    我的protel 0805阻焊层不是空的。

楼主:
    焊盘外面的这一层紫色的框算阻焊层吗?如果是的话:
    1.为什么焊盘中间不用画阻焊层?
    2.为什么在Topsolder层反而看不到这种紫色了?

楼主:
    补充说明一点:我说的这种情况是在单层显示的状态下,如果不选择单层显示,的确是可以在topsolder看到阻焊层的。

网友:
    在单层状态下,还真看不到,不晓得为何。

网友:
    这个东西没必要讨论这么清楚 其实我也不知道

网友(2011-05-12):
    只要自己会用就行。。。。
不管开不开单层,只要你的TS层开着
那么所有的单层双层焊盘都默认为TS也开着
所以外圈有紫色显示

明白不?

可以再详细说,就是你的单层焊盘如果放的就是焊盘,我是说属性就是焊盘,而不是一个FILL,你大可直接把TS层关掉的
   说白了吧,就是 单层焊盘==单层的FILL+单层的SOLDER合并
    楼上的都明白了吗 累死我的
呵呵

网友:
    solder层暂时可以忽略.

你在出光绘时,通常可以统一设置对焊盘进行补偿:4-10mil

网友:
    对的 PROTEL一般默认4MIL 不过很多单面板子线条不是特密的我们可以选择阳版线条 阴版阻焊 进行丝印 这时候就要修改一下6-8MIL了
呵呵 谢谢
有机会多多交流学习
(平时我们的单面板都是曝光显影的)

      我在一家线路板厂做 LAYOU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