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ia的PASTEMASK问题

楼主(2010-01-05):
生成光绘文件时,为什么在生成PASTEMASK_TOP时,只能看到IC通孔的PASTEMASK_TOP,而不能看到via的PASTEMASK_TOP,在Pad里设置了paste层了已经。是本身就不需要么?

网友:
你知道PASTEMASK层是干啥的不,
VIA孔要上器件吗,
而且你的ARTWORK也没有压进去这一层,怎么会有呢。

网友:
是做钢网用的,用于回流焊。
插件一般用波峰焊,所以,做钢网不会有插件的焊盘。
via也是通孔,自然不会出这一层了。

网友:
via 是不需要PASTEMASK的

楼主:
本人是菜鸟级,谢谢各位高手指教

网友:
就是给不给VIA塞孔

网友:
出了VIA的pastemask那么VIA上面就不没有绿油。

网友:
出了VIA的pastemask那么VIA上面就不没有绿油。
引用 网友A:

你混淆了PASTEMASK&SOLDERMASK

阻焊层(soldermask):

阻焊盘就是solder mask,是指板子上要上绿油的部分。实际上这阻焊层使用的是负片输出,所以在阻焊层的形状映射到板子上以后,并不是上了绿油阻焊,反而是露出了铜皮。通常为了增大铜皮的厚度,采用阻焊层上划线去绿油,然后加锡达到增加铜线厚度的效果。

助焊层(Pastemask):

机器贴片的时候用的。对应着所以贴片元件的焊盘、在SMT加工是,通常采用一块钢板,将PCB上对应着元器件焊盘的地方打孔,然后钢板上上锡膏,PCB在钢板下的时候,锡膏漏下去,也就刚好每个焊盘上都能沾上焊锡,所以通常阻焊层不能大于实际的焊盘的尺寸。用“<=”最恰当不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