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如何在PAD内部打via?

楼主(2010-01-05):
请问如何在PAD内部打via?EE2007有这个功能吗?

网友:
WG都有
1 p7 [; H$ b7 B9 R: [edit control中设置,具体自己找找试试,这样进步快

网友:
可以关闭DRC 直接打孔

网友:
最好不要关闭drc,毕竟drc存在的目的就是不要让你违反规则(allegro的drc错误可以wave掉,ee的是不行的),在pad entry下可以设置过孔是否能打在焊盘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