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制电路板——热转印法

楼主(2010-01-06):
在电子产品中,电路板的制作是很一道很重要的工序,因为电路板是支撑着所有元件的基础,所以,一个电路产品,可以说,电路板就是一个地基。

在调试电子产品的时候,一般都是将电路图发给制作电路板的厂家,然后让厂家来处理,做一板简单的电路板,单面板一般是150元左右,一款双面板,是250元,

出于一位电子爱好者对电子制作的狂热,在制作电路板这一块上,我们能不能自己来制作电路呢,呵呵,这完全是可能的,只要不是多层板,我们在业余的情况上,往往都是可能自己制作电路板的,当然,由于工艺的原因,极精细的电路板,是没有办法做出来的,比喻是那些几百脚的贴片式的CPU那种电路板,我们就很难做出来,不过,一般的电路,我个自己制作,是可以的,而且工艺也不太复杂。

热转印法是小批量快速制作印刷电路板的一种方法。它利用了激光打印机墨粉的防腐蚀特性,具有制板快速(20分钟),精度较高(线宽15mil,间距10mil),成本低廉等特点,但由于涂阻焊剂和过孔金属化等工艺的限制,这种方法还不能方便的制作任意布线双面板,只能制作单面板和所谓的“准双面板”。

这种方法的实现,需要准备以下设备和原材料:一台电脑一台激光打印机,打印机的墨粉用廉价的兼容墨粉即可;热转印纸,也可以用不干胶纸的背面光面纸代替,不过要自己裁;金属壳电熨斗一把,用所谓的“热转印机(用塑封机改装的)”也可以,个人觉得效果不如电熨斗,而且很贵;敷铜电路板,有电木基材和玻纤环氧树脂基材的,后者的性能要好一些;腐蚀的容器和药品,容器用塑料盒即可,药品可以用盐酸和双氧水;钻孔用的钻机和钻头,钻头一般要用到0.8mm,0.6mm和1.0mm的;当然还有锯板,磨边等一系列机械工具。

由于热转印制版的特点,在布线时要注意以下方面:

1)线宽不小于15mil,线间距不小于10mil。为确保安全,线宽要在25~30mil,大电流线按照一般布线原则加宽。为布通线路,局部可以到20mil。15mil要谨慎使用。导线间距要大于10mil,焊盘间距最好大于15mil。

2)尽量布成单面板,无法布通时可以考虑跳接线。仍然无法布通时可以考虑使用双面板,但考虑到焊接时要焊两面的焊盘,并排双列或多列封装的元件在toplayer不要设置焊盘。布线时要合理布局,甚至可以考虑调换多单元器件(比如6非门)的单元顺序,以有利于布通。尽量使用手工布线,自动布线往往不能满足要求。

3)有0.8mm孔的焊盘要在70mil以上,推荐80mil。否则会由于打孔精度不高使焊盘损坏。

4)孔的直径可以全部设成10~15mil,不必是实际大小,以利于钻孔时钻头对准。

5) bottomlayer的字要翻转过来写,Toplayer的正着写。

自制线路板第一步:准备好电路图。

制作电路板,那一定要有电路图那行,我们画原理图和将原理图画成电路板,在这一步,我们就不详细说了,如果不会也有兴趣的朋友想了解一些相关的资料,可能参考我们protel的Flash演示,里边有不少精彩的教程。设计好的 PCB用激光打印机打印到热转印纸上(不干胶纸也可以)

打印前先进行排版,把要打的图排满一张A4纸,越多越好。因为有些图打出来是坏的,我们需要从中选一张好的来印。排入toplayer时要翻转过来,双面板的边框一定要保留,以利于对齐。然后进行设置,设成黑白打印,实际大小,关掉(hide)除toplayer,bottomlayer,边框和mutilayer的其它所有层。然后打印在热转印纸的光面

自制线路板第二步、将PCB贴画在覆铜板上。

根据实际的PCB
大小,截裁好打印在转印纸上的
PCB

图,并裁好合适的覆铜板,最好比图纸大一点,先用抛光机砂纸将裁好的覆铜板打磨干净,再用洗剂或洗衣粉洗净,用清水浸一下。这道工序一定要细心,打磨一定要均匀,否则很容易出现断线情况,清洗后,电路板的铜面不要与其他物质接触。也不要用手触摸。覆铜板上看不见的污迹会影响最终的转印效果,转印的成败就在此了。将打印好的纸图形面朝下,贴再覆铜板上,一边用透明胶带帖牢。接下来就是对其加热进行转印,比较专业的做法是采用热转印机,但该机器少则几百元,对于业余爱好者来说还是不小的投入

笔者通过家用电熨斗来代替效果不错,50元就可以买到调温的了

将选好的转印纸裁好放在敷铜板上,用电熨斗(温度调到最高)稍一加热就可以贴在上面,再电熨斗开始发热时应先用其在板子上进行预热1-2分钟, 从粘胶带的一边开始慢慢的过度到另一边,移动速度不要太快,1CM/S一定要朝一个方向不要来回移动,否则会出现皱纹,影响转印效果。加热时稍用力压。待完全冷却后才可将转印纸揭下。此时如果还有缺损可以用记号笔修补

当电熨斗完全加热后,再用预热时的手法,将电熨斗再板子上过3-5遍就可以了,然后让其自然冷却。
根据经验最好温度设定在180度。

自制线路板第三步:腐蚀

将三氯化铁按3:5的比例开成溶液,将我们已用酸性记号笔画好电路的要制作的电路板,放在一个塑料的盘子当中进行泡处理,不过,最好的办法还是让溶液不断的流过电路板上的铜面上,不过办法的话,直接泡就是了。

在操作的时候,我们一定要带好胶手套,因为三氯化铁对皮肤有刺激作用的,人体不要接触,万一不小心沾上了一点,那么,一定要快点用清水洗干净。

在这个时候,我们就是要看着电路板了,等裸露的铜面给三氯化铁腐蚀好了,就将电路板拿上来,用清水反复清洗干净,如果有地方没有泡好的,可以再放下三氯化铁溶液再进行腐蚀,直到好了为止。

自制线路板第四步:钻孔

腐蚀完后,对电路板进行钻孔和磨边处理,再用湿的细砂纸去掉表面的墨粉,在一些焊盘上边,用小电钻上孔,那样,我们的电路板就大功告成了

自制线路板第五步:焊接

焊接前,可以对铜箔进行涂锡处理,但切勿用焊锡膏。在焊接元件前,应先用管脚将跳线和过孔焊通;双面板两面的焊盘都要焊

网友(2010-05-04):
挺详细的,可是俺还没试过!要是上图就更好了。

网友:
好主意,有空时试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