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可以让元件以任意等间距排列的SKILL!!

楼主(2010-01-06):
求可以让元件以任意等间距排列的skill!!而且间距可设置的。不知有没有这样的SKILL呢??

网友:
难度不大,但牵连一个数学问题,本人先天性数学不好!呵呵!
期待deargds佳作!
我的思路:
1.框选Dbid,如果是水平等间距进行排列,得到Dbid->Xy Min和Max 的X坐标值。如Min=0mil  Max=800mil
2.MaxDx-MinDx = space .如800-0 = 800mil
3.获取选择Dbid的length,假如有5个symbol选中。space/(5-1)=200mil
4.如果让这5个器件进行等分排列,那么每个器件相对200mil。
5.如果用户填写一个300的值,让他们进行等分。那么Min坐标symbo保持原来位置,其他器件依次在原有均分位置上增加100mil、200mil、300mil、400mil移动。
6.这样均分器件就是每个都是300mil的排列。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啊!我只是新手,还不会写skill,故请高人帮个忙!这个skill应该很实用的,期待deargd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