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个信源并接一个负载

楼主(2010-01-06):
利用总线模式把多个信源并接到一个负载上,当其他信源断开,只接靠近负载的一个信源时,是否会有什么情况发生???请教各位高手,希望能不吝赐教,谢谢!

楼主:
怎么没有高手指教,是我没有说清楚问题吗?

楼主:
RGB信号传输,PCB布线,75欧阻抗传输线

网友:
不知道我的理解对不对

一般的RGB75ohm都有22R的源端匹配电阻,输入端口阻抗50ohm,输出端口75ohm,传输线特征阻抗75ohm
----频域特性----
S参数
P1信号端口

传输线

------------时域传输特性--------
模拟

数字
p1端口触发信号20ns,50ns,80ns触发(假设其他信号周期10ns)

理想情况

略不理想的传输结果

网友:
最后一张是电压叠加图片,应该是错误的我也懒的删了凑合着看吧
----
要说明一下,上面的情况是纯模拟,在实际情况下如果是模拟RGB信号问题不大
数字RGB的话可能出现很强烈的振铃(俺公司产品就是这样)从传输的角度来讲问题不大
但可能导致EMI

楼主:
多谢楼上大侠指教

楼主:
我使用线路板模拟实验了一下,好像效果不是很好
(我的原理和切换器差不多,就是多个机器共用一个显示)
显示有部分拖影现象,大侠可以指教,如何改善吗?

网友:
前仿真是建立在输入/输出的负载均为线性50ohm阻抗的基础上的,所以结果更趋向于SI分析(IC间通信),信号的传输问题不大
但在实际情况下,负载若是接到显示屏或其它电路,为非线性负载,所以你电路开关的瞬态会出现问题。关于负载是容性或感性这个我不是很懂视频电路,你可以考虑请教下达人,或网络自己搜点资料看看。
说实话 我现在还没搞懂你的是数字视频还是模拟视频

楼主:
谢谢,我用的是模拟视频,数字控制